盈通A78L战警版 V2.2开机无显示

楼主(2023-12-11):
前几天来了一个顾客,一个老机器,主板是盈通A78L 战警版V2.2 ,顾客反映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然后机器无法关机,只能拔电。打开机箱,目测两个电容鼓,分别是CE17,CE80.果断换电容,以为能好,开机上电还是无显示。打脸了!然后量各个供电电脑,其中桥供电1.2V 只有0.4V,

查论坛没看到战警V2.2的图纸,只能自己跑电路,顺藤摸瓜,发现这对场管是通过U28控制,通过论坛得知,这个电源控制芯片RT8120A,1脚VCC 12V正常,7脚0.7V,8脚Vout 输出电压低,其他管脚的所连接的芯片均正常,考虑换掉。换掉后一切正常

网友:
顺藤摸瓜就可以找到问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