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总是弹出这个提示框

楼主(2023-12-11):
电脑总是“弹出最低驱动要求”提示框,是什么原因?是病毒吗?

网友:
更新驱动呀,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网友:
是呀,先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对的根据提示的信息是驱动的问题,需要更新驱动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

GQH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根据提示的信息是驱动的问题,需要更新驱动

网友:
肯定是你拜神没带鸡,拜神带鸡试一试

网友:
先根据提示信息更新一下,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出问题了吧。

网友:
装驱动,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
一定是使用姿势不对,要原地转体360度

网友:
驱动太老了!

网友:
把驱动升级一下

网友:
更新驱动呀。。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