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组 华硕 F550LB 亮机BIOS

楼主(2023-12-11):
请问哪一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 华硕 F550LB主板 BIOS 亮机文档。

感谢感谢!

P.S.
论坛上试过下载F550LC bios, 能亮机,装系统。 但独显GT740M, 感叹号。驱动装不上,试了WIN11, WIN7 都一样情况。

网友:
求教

华硕官网下载的原版BIOS 文档,没有后缀名称,哪位大神能告知是否CAP文档? (用CAP TO BIN 软件 导入时提示不可识别 " Error parsing BIOS data. $BOOTEFI$ signature not found. Please open correct ASUS BIOS file")

有否合适的转换工具推荐?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