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65 掉电容/电阻 暗影精灵7

楼主(2023-12-11):
今天给客户修电脑,扣风扇排线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俩小件弄掉了
有没有师傅帮忙看看或者测量一下这俩小件的参数
谢谢

网友A:
我有TPN-Q280原理图点位图,比对一下点位差不多,如果芯片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两个电阻PR10617(0R),PR10619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TPN-Q280原理图点位图,比对一下点位差不多,如果芯片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两个电阻PR10617(0R),PR1061 ...

这两个是0欧电阻嘛?
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是0欧电阻嘛?
真的太谢谢了!!!

SYV269CQFC即SY9329CQFC芯片是32脚单电感器同步升压/降压的(您看您的主板上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再根据芯片型号查数据手册可以知道周边电阻参数),这个芯片没有数据手册,这里是升压到12V供风扇电源。看原理图中PR10617是接反馈脚、PR10619是接温度检测脚,但是参数前面带*号是不装的还是默认值,我也记得不大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TPN-Q280原理图点位图,比对一下点位差不多,如果芯片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两个电阻PR10617(0R),PR1061 ...

点位图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TPN-Q280原理图点位图,比对一下点位差不多,如果芯片一样的话,那肯定是两个电阻PR10617(0R),PR10619

好人有好报,热心的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