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 d3v a通电跑完码显示后断电

楼主(2023-12-11):
如题技嘉b85m d3v a通电跑完码显示后断电

测量12V 和5V 检查电压2V 正常。开机后复位3.3也出来了。。也跑马了·但是跑马后就直接断电了。
刷了BIOS也是一样。。
也换了CPU

网友:
我前面一华硕P8B75-M 也这样   没技术搞不来  就直接水洗了  凉了几天 又能用..怪

网友:
跑完码重启估计是外部设备的问题,你查一点USB键鼠啥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