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15A电流的拯救者怎么办?

楼主(2023-12-11):
看到各位大佬,大多用5-10A电流的 可调电源,如果遇到20V*15A的拯救者游戏本,客户又没带适配器,
大家一般怎么办啊?
有必要购入一台30V*20A的新可调电源吗?

网友A:
有可调还的有个大功率的方口  ,
有TYPE-C供电也可以试试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那个电源接口端子更改电阻大小让机器识别成300W就可以了

实际功率,只要不是维修显卡后要满负载烤机。实际上普通的30V,10A的可调电源完全足够了

30V 5A的有点小了。但是10A绝对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满载测试时,机器会调用电池的供电一起的,不至于一下子过流

网友C:
电源盒子最多支持230W 电压调成21.5 可以直接开机的 不过15A的机子都是CPU坏  看了也没用 修了好几台了 都是死电流 不跑码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下,看聊不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调还的有个大功率的方口  ,
有TYPE-C供电也可以试试

原来接口也分功率的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那个电源接口端子更改电阻大小让机器识别成300W就可以了

实际功率,只要不是维修显卡后要 ...

谢谢大佬!为我选购可调电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盒子最多支持230W 电压调成21.5 可以直接开机的 不过15A的机子都是CPU坏  看了也没用 修了好几台了 都 ...

谢谢大佬!学习了

网友D:
可以买一个备着测试,有些笔记本需要原装充电器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买一个备着测试,有些笔记本需要原装充电器才能充电

好的谢谢!听说是个防伪识别针之类的是吗

网友E:
买个戴尔330瓦自己改个输出口

网友F:
这个应该有改的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戴尔330瓦自己改个输出口

好的,谢谢啊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有改的转接头

嗯嗯,我找找去,谢谢老师

网友:
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那个电源接口端子更改电阻大小让机器识别成300W就可以了

实际功率,只要不是维修显卡后要满负载烤机。实际上普通的30V,10A的可调电源完全足够了

30V 5A的有点小了。但是10A绝对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满载测试时,机器会调用电池的供电一起的,不至于一下子过流

这个电阻怎么改呀,请教

网友:
更变中间针对地阻值,功率越大阻值越大,经测量普通90W对地电阻500,170W对地电阻4.7K,由此类推300W电源适配器电阻更大!

网友:
可以买个转接线,淘宝有各种功率的。

网友:
功率太大 只能用原装的电源开机  维修的电脑没有那么打功率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电源盒子最多支持230W 电压调成21.5 可以直接开机的 不过15A的机子都是CPU坏  看了也没用 修了好几台了 都 ...

还真是,遇到2台了.....不耐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真是,遇到2台了.....不耐曹

最后换U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那个电源接口端子更改电阻大小让机器识别成300W就可以了

实际功率,只要不是维修显卡后要满负载烤机。实际上普通的30V,10A的可调电源完全足够了

30V 5A的有点小了。但是10A绝对没问题,我就是这么干的

而且满载测试时,机器会调用电池的供电一起的,不至于一下子过流

大结局是换U?

网友:
有没30a的

网友:
我有两个维修电源,一个30V 5A的精密电源,一个120V 25A的中兴2400改的

网友:
再付一个联想和HP的电阻定义图,可以自己改转接头,DELL的某宝有芯片卖,各种功率都有

网友(2024-01-28):
电源 迈胜  30V-10A   给  拯救者20-15    不充电 不开机!!!  感觉还是得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