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3-12-12):
这个主板修开机了  现在就是屏幕没有背光  找图纸背光开启BLON CON没有电压  一路跑线路到EC  EC没有没有电压输出  某宝买了一个全新包上机的还是一样  这个背光开启还需要什么条件  附带点位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DA0PAFMB6G0(1).cad

网友A:
那你这应该是外配或者屏幕屏线问题,排除法解决下。

网友:
无背光其实好搞。你测屏是开起没电压没有直接改一路电压就好。我一般就这样修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应该是外配或者屏幕屏线问题,排除法解决下。

强拉上电可以点亮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出来  从DX600借电可以亮机  但是没有息屏功能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这个电压

网友:
待楼上发布结果

网友B:
息屏功能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息屏功能并不影响使用

从DX600拉3.3v开机正常  盒盖屏幕不灭

网友C:
学习一下,之前有看到过大佬修过你这个问题,你到论坛里找找,说不定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之前有看到过大佬修过你这个问题,你到论坛里找找,说不定有思路

好的  谢谢

网友:
想刷个程序看看  然后怎么都读不出来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了  但是找个一样的芯片 刷好了  开机电流定330毫安  这个是什么回事?难道芯片底层程序的 ?

网友:
开启BLON CON  强拉电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