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的P67全板无复位,请教

楼主(2023-12-12):
华擎的P67全板无复位,也没有时钟,经过检查,没有VTTPWRGD和CPUPWRGD信号,但是IO给桥的PWROK是有高电平的,25M晶振也换了,不知道从哪里查了。另外这个主板的点位图查出来VTTPWRGD是个断头信号,也就是找不到他是哪里来的然后往哪里去的,按理说是总线供电通过转换得到的,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转换的。

华擎ASROCK_P67 PROFESSIONAL_R1.02(70-MXGH20-A02)点位图.fz

网友(点评):
再问一下,这两个信号是先于时钟产生还是后于时钟产生啊。

网友(点评):
更新,现在查到PWMPWROK是有3V电压的,但是IO给桥的只有1.0V左右,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希望楼主早日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早日找到原因。

好的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