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楼主(2023-12-12):
麻烦大佬看看,这个主板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开机十几分钟就直接黑屏了,自动给关机,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bios也没动过,很急在线等

网友:
检查12V检测脚,电阻不良会这样

网友:
全部检查一下嘛,没有12v就是有问题吗,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
查原理图分析,您看PSON#由SIO发出,经EC控制Q201拉低EATXPWR的PSON#脚,中间哪个元件出了问题或不稳定,估计Q201及周围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时侯信号三极管不良也会出这种情况。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