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7-W650KJ10-D03-7HA3 W650KJMB-0C 掉电关机

楼主(2023-12-12):
  两分钟之内必关机,有待机,可以再次触发,显卡没有问题,玩游戏都正常,排除散热问题,短接了u63五脚芯片的4脚和5脚,显卡风扇完全不转了,也不掉电了,显卡依旧能正常使用,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太热,然后我把给出cpu风扇的接口飞到了显卡风扇那里,使两个风扇同步工作,刚开始没问题,把电脑组装好之后就犯病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检测到风扇不正常也会关机的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神舟战神K670D-G4D3,板号:6-77-W650KJ10-D03-7HA4。 故障现象:插电0.010,开机0.987有显示能进系统,但是不论是在DOS,BIOS,PE,系统里都是2分钟后显卡风扇和CPU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在开机如此反复。逛论坛大家都说是独显坏了检测不到看到一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3789-1-1.html说把U63  4'5脚短接强行屏弊独立显卡就能修好,于是短接4‘5脚开机能进系统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OK!短接后独显的风扇就不转了,进系统也看不到独立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神舟战神K670D-G4D3,板号:6-77-W650KJ10-D03-7HA4。 故障现象:插电0.010,开机0.987有显示能 ...

感谢老铁的帮助,我就是按照你说的那样子,把u63的4脚和5脚连在一起的,可是独立显卡依旧工作,并没有屏蔽。

网友(点评):
对,和你的一样,能认出独立显卡,但是不掉电了,还是会过几分钟就报警,CPU风扇狂转,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独立显卡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