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 Gen2 NM-C771板载内存屏蔽方法(图解)

楼主(2023-12-12):
型号ThinkPad E14 Gen2 板号NM-C771

板载屏蔽只需要挪动2颗电阻
结尾有百分比亮机BIOS,附亮机图

网友:
学习了,有图纸好点,昨天一个华硕的没图纸,通过改BIOS,改后不跑码了,看有的人说有些主板改BIOS不行

网友A:
这个识别电阻电路图搜什么关键字能找到这一一页?高手回复一下我,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识别电阻电路图搜什么关键字能找到这一一页?高手回复一下我,万分感激

搜电阻名字就可以找到这一页,rc114都行啊

网友:
接10k电阻1.几v   没能屏蔽。改1k后3v左右还是不能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识别电阻电路图搜什么关键字能找到这一一页?高手回复一下我,万分感激

你这种人应该是懒,你一页页的翻,肯定会翻到一个表格,表格里都会告诉你怎么调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