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R7000 吹了一下CPU好了,重植之后会返修吗?

楼主(2023-12-12):
----------------------------------------
想请教一下问题,一台R7000 一开始是3valw转3vs管子短路了,

我换了之后不短路了,待机电压也出来 ,就是上电只能上到0.03.。。
测量EC供电,LID_SW#=3.3V ACIN#=3.3V 正常

----------------------------------------

AMD的CPU EC_RSMRST#为1.8V,是正常的

我用风枪吹了一下CPU ,结果点亮了。接下来我打算重植一下CPU!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A:
小新的我重置过几个 都是用不久就返修了  现在都不想植球了

网友:
重置要返修,用无铅锡珠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新的我重置过几个 都是用不久就返修了  现在都不想植球了

可能是你打CPU的方法有问题。我打了十几台都没有返修

网友:
可以重置,但硅脂必须好

网友B:
还好吧 重值有十来台了 已经差不多过去半年了 还没后来过 我都是挂稀浆的

网友:
重值一般可以的,只要技术过关

网友C:
能用就行了,不要植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行了,不要植了,容易出问题

打黑胶的,不重植,加焊,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新的我重置过几个 都是用不久就返修了  现在都不想植球了

重置那么多台没返修

网友:
这款机发热 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只有试过了才知道  嘿嘿

网友:
这个机黑胶的,加焊没有用的,会爆锡的。

网友:
要换CPU的,这种就是CPU坏了

网友:
昨天修一台加焊没用,重植后内存只有一个槽能用,可能还是CPU问题!

网友:
重新植球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新的我重置过几个 都是用不久就返修了  现在都不想植球了

那是你没有直内存颗粒,一般U和内存同时搞,返修很少

网友:
CPU虚焊的笔记本还没搞过,也没遇到过,联想这么垃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新的我重置过几个 都是用不久就返修了  现在都不想植球了

这个要cpu内存一重植才行,以前我也是偷懒单植cpu没过几天就返修。

网友:
AMD低温锡的我都是加焊的感觉还好  。买点好的胶垫给他散热还没出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 重值有十来台了 已经差不多过去半年了 还没后来过 我都是挂稀浆的

有铅中温锡浆吗

网友:
可以重置  不容易坏

网友:
现在AMD的U超爱坏,基本都要重植

网友:
可以重植试试

网友:
重置用好的锡就好了

网友:
芯片怕冷,热稳定性不行,冷不开机,“芯片:热会保护,低温会失效 ”跟重不重植没太大关系

网友: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吹一下就好,估计不是接触的问题吧,CPU坏了吧

网友:
重植比加焊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现在不是能开机了嘛,把内存也加焊了先收钱了再说:daxiao:

网友:
需要处理好散热

网友:
AMD的U容易坏,有铅重植一个月左右就能返修,试试用无铅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cpu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