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关机后必须拔掉电源下次才能开机,否则就会一直重启。

楼主(2023-12-12):
现在情况是电脑还能开机正常用,关机的时候,有时候能正常关上,但是如果不拔电源,下次开机就会一直重启,而且显示器无任何显示,能听到风扇的声音是启动四五秒后重启,反复循环。
有的时候关机都关不掉,屏幕是灭了,但是主机电源灯一直亮着,cpu风扇也不停。
但是只要直接拔掉电源,过一分钟再插上,就可以开机正常使用,这是啥问题啊
本人不是专业的,我是搞修电梯的,这电脑是老了但是我用着都够用,想琢磨琢磨能不能找到问题修上,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

这个真得专业人士换了

网友:
猜复位电路

网友B:
将就着用,告诉你你也搞不定。要修不如换板,修的价格跟换板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先找一下IO的问题,不行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就着用,告诉你你也搞不定。要修不如换板,修的价格跟换板的价格差不多。

我也想过,关键换也只有二手,换完还有坏的风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过,关键换也只有二手,换完还有坏的风险吧。。

矫情,全新的也不敢保证不坏。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