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AXMUS X FORMULA R**.00 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23-12-12):
华硕ASUS MAXMUS X FORMULA R**.00 原机备份BIOS,可直接刷
图片,高清图,区域图
正常使用(可亮机)

华硕MAXMUS X FORMULA.BIN

网友A:
前一星期也修了一片这,水冷液爆了,后面清干净了,但是显卡的PICE第一个槽的A11短路了,插显卡不行,没有设备拆,让客户插下面的那个显卡槽

网友B:
这个是华硕什么主板  很少见到呢

网友:
谢谢分享!咋不上个全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华硕什么主板  很少见到呢

玩家国度系列啊。

网友:
先下个来修下,希望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星期也修了一片这,水冷液爆了,后面清干净了,但是显卡的PICE第一个槽的A11短路了,插显卡不行,没有设备拆,让客户插下面的那个显卡槽

显卡卡槽,热风枪+吸锡器就可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