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3 该集成显卡LA-G651P

楼主(2023-12-13):
LA-G651P改集显维修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小新air 13,通电直接大短,拆机发现显存供电已经烧糊
不出意料显卡显存应该是全带走了  不不不 肯定全部都带走了。因为机器价值原因客户不想花太大代价修好,所以选择改成集显来用.
接着 断开20V的连接点,清理好烧糊的部位,这里就可以不用管了。

搜索UMA找到独显集显的切换电路
这台机器是独显,只需要把R73R74调换一下位置,使DGPU_PRSNT#为高即可
进系统独显已经没有,维修结束   又是美好又愉快的一天

网友A:
这二个电阻不是一样大吗?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案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电阻不是一样大吗?

看图纸是一样的,搞不懂他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个电阻不是一样大吗?

原机可能只装了一个电阻吧

网友:
我还以为是大师兄呢,牛啊,直接改集显了。

网友:
现在,电脑好多都会烧

网友C:
R73和R74都是10K的电阻调换了不还是一样吗,没看明白

网友:
实际主板只有一个切换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是一样的,搞不懂他啥意思

三通只通两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73和R74都是10K的电阻调换了不还是一样吗,没看明白

独显时电路板上实际只有R74有贴装,把DGPU_PRSNT#信号拉地,R73没装。改集显是把R74上有贴的10K电阻挪到R73空位上,使接+3VS上拉DGPU_PRSNT#为高。

网友:
独显和显存芯片要拆下来吗?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图纸应该是标示的两路功能,只是采用了其中拉低信号的那一路。明白了,还有这个操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R73和R74都是10K的电阻调换了不还是一样吗,没看明白

只装了一个

网友:
看不懂的建议去迅维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
R73 R74这两个电阻位置,是二选一电路只能装一个电阻,电阻装在R73就是集显,装在R74就是独显

网友:
这种芯片场管一起的容易坏一般都是供电脚烧糊了

网友:
楼主说法让大家有点误会啊,实际上只有一个电阻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辅助,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显时电路板上实际只有R74有贴装,把DGPU_PRSNT#信号拉地,R73没装。改集显是把R74上有贴的10K电阻挪到R ...

嗯,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只斷開顯存供電,獨顯供電不用挑掉嗎?

网友:
R73和R74都是10K的电阻调换了不还是一样吗

网友:
高手,太厉害了

网友:
适配器安数高了  越来越容易烧鸡了

网友:
搜索UMA找到独显集显的切换电路 这才是重点

网友:
一颗电阻换个位置收钱下班火锅搞起。

网友:
UMA ONLY 是集成显卡模式,学习了

网友:
来学习一下怎么拍微细电路的

网友:
不装供电应该也可以亮机吧。不用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