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盲修七彩虹CF-H110M-T V20通病!!

楼主(2023-12-13):
首先感谢前两位大哥的案例,故障类似,所以盲修,哈哈!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6425-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0291-1-1.html

图二大圈所有东西清干净,小圈飞线!!!

网友A:
是啊,怎么盲修,哈哈!分享一下

网友B:
怎么盲修?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盲修?分享一下

前面帖子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怎么盲修,哈哈!分享一下

前面帖子有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通病楼主 这个主板我也有两张

风扇转一下停,偶尔多开一会儿,自动断电,熄火

网友D:
你到底是说说怎么个维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到底是说说怎么个维修的啊?

编辑了 看图二

网友C:
什么通病楼主 这个主板我也有两张

网友:
前几天也接了一张,好像是CPUvtt供电,那个702比较容易坏,这种需要备点零件,或者从料板拆

网友:
前面帖子有详细说明!

网友:
短接了一下!

网友E:
短接了这个VCCCA还是什么不是不受控了?一直通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了这个VCCCA还是什么不是不受控了?一直通着

是的,这种情况换那个702芝麻管就可以了,这个供电是桥的供电转过来的

网友(2024-06-02):
棒极了,拆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