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5 PLUS主板不过自检(BIOS坏)的曲折维修

楼主(2023-12-13):
本人纯属兴趣爱好,平时爱看维修视频,积累了一点知识,以前没修好,有修更坏的历史,因为只修自己的主板,实践经验少,本次维修多亏有论坛下载的点位图。好的,上正题。
一、故障现象
原始故障现象:上电黑屏,不过自检,强制关机后自动上电。
拔内存后,上电蜂鸣,强制关机不自动上电。
维修前知识积累:通过观看维修视频和论坛帖子,分析可能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南桥供电没有;
2、南桥ME供电没有或电压不正常;
3、桥供电或桥ME供电过压造成南桥损坏;
4、BIOS供电3.3V没有;
5、内存时钟、复位信号不过;
6、没有时钟和复位信号
7、CPU供电未出。
8、BIOS引脚周边电阻变值。
9、BIOS程序坏、芯片坏
10、BIOS刷写方式不投缘(一般的读取文件-编程-上机的方式不好使)。
维修过程:
1. 上电测各种供电,此时点位图帮了大忙,可以很快速的找到各个电压的测量位置,特别是有的很小的器件,可以在与它相连的电阻、电容端测量就比在很密的引脚上测量方便多了。不多说,主要供电电压都正常。
测ATX各电源对地阻值,都正常。
测CPU、内存、桥供电电压都正常。
CPU座不上CPU时,1.69伏。上CPU后1.72伏。
桥供电1.5伏正常,桥ME供电1.05伏正常。
内存供电1.5正常。 SPD电压3.3伏正常。
2.在刷BIOS前有测量BIOS各个引脚电压,如下图:
3.用CH341A读取BIOS芯片,读取内容,读取后CH341A编程器程序的读取内容不能自动翻页阅读,报内存地址错误。(可惜没有拍照)
上华硕官网下最新BIOS程序0601.Cap文件,利用MMTool_5.07软件另存外.Rom文件,直接改扩展名为.Bin,即可用编辑器刷,刷最新版的bios程序上机,不上内存不报警。
没有成功修复,下面就是各种折腾。
刷官网BIOS没成功,拆下刷原机保存的BIOS,涛声依旧,再到论坛下同型号的BIOS,故障依然。怀疑过桥坏,拆下桥散热片,摸时间长一点会烫手,但考虑到要装散热片散热,认为桥坏的可能性不大。看视频用示波器抓BIOS芯片1脚的波型,可我自己修自用的,示波器投入太大,不化算。看到有网友测BIOS芯片脚位电阻,找出故障原因的,也来BIOS测芯片各脚位的对地阻值和周边连接的电阻都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来测BIOS电压,发现问题:BIOS的1、2、3脚位的电压不正常,1脚片选信号为+2.02V;2脚为+2.27V;3脚为+2.39V。如下图:
各脚位有无芯片的对地阻值如下图,有师傅表示除供电和GND脚位外其它脚位的对地阻值应基本一致,否则异常脚位的相连电阻可能变质,阻值有问题。
此致已基本无思路,BIOS芯片上编程器正常能刷写,刷完程序后装上不知什么原因拉低1-3脚位电压。重点还是怀疑BIOS芯片损坏,上XX宝订了2个同类型的存储芯片。
在等待芯片到货的过程中,想到某位师傅说过BIOS自动刷没有修复故障,改为手动刷写BIOS,成功修复的案例,但对师傅所说的自动、手动刷BIOS的过程不怎么理解,抱着最后再刷一次BIOS,不行就等芯片的心态,把BIOS芯片从座子上拆下上编程器按“擦除——查空——编程——校验”步骤重新刷写的最新版的BIOS文件,刷完上机居然听到了久违的“嘀”一声,显示器也出现的华硕的LOGO,因未装硬盘直接进BIOS设置介面,各项设置操作一切正常,用家用测温枪测南桥芯片散热器表面温度38℃。后面装机测试了多次开关机,一切正常。
多巧是方便拆装的BIOS芯片设计,不然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耐心,可能造成故障扩大。
分析:BIOS芯片内部存储空间在读取文件直接刷写过程中有些地址数据未完成刷写成功或刷写到,按“擦除——查空——编程——校验”步骤操作对所有地址的读写都进行了操作,保证了数据的正确性。以后刷写按规范程序走,可能减少麻烦,快速解决问题。
后续:折腾BIOS加NVME驱动。
收到的芯片为winbond 25Q64FVAIG 生产日期2245,刷带NVME驱动的BIOS文件上机不过自检。刷官方0601BIOS文件上机依然不亮机,但这个刷在主板原芯片上是亮机的。怀疑主板挑BIOS存储芯片,买的芯片太新了,主板不认。又在*宝上订了25Q64FVAIQ的芯片(生产日期1246和1305各一颗),收货后刷带NVME驱动的BIOS文件上机一次过,顺利亮机。
折腾过程有一次原芯片上机也点不亮,测量BIOS芯片各脚位对地阻值不正常达1000多,芯片引脚与底座引脚接触不良,原因可能是多次拔插底座引脚中间空隙加大。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是电子业余爱好者,只折腾自己的主板

网友:
就刷了个BIOS这块板就修好了

网友(2024-02-20):
小白一个。请教:怎么测CPU、内存、桥供电电压??华硕A88XM-A的主板

网友:
bios脚的电压??第一幅图是对的 ?

网友:
好师傅,细致,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好详细啊,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