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250mh 插电cpu风扇就低速转,可以触发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3-12-13):
主板型号 ib250mh rev 1.0
报修开机无显示。
维修过程: 插电 待机3.3v。5v 正常,电源12v也出来。触发开机除了。3.3v  5v  1.05v 2.5v。1.2v 有。。其他电压都没有。
这里就可开始先查vccio en 开启条件

q35 g极0v。
继续查+VCCIO_CTL2_R  发现它是由

桥发出的SLP_S3#_CTRL  。
测桥供电 ,rst.   晶振 都正常。也刷过bios 了。是不是可以说明桥坏了?

网友A:
你是不是写错了,图上面Q35的G极你不是标有3.3V吗,拆掉Q33看看,+VCCIO_CTL2_R 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写错了,图上面Q35的G极你不是标有3.3V吗,拆掉Q33看看,+VCCIO_CTL2_R 有没有出来

slp s3# 控制三路开启。拆q33 没用。

网友:
这玩意就爱坏桥     通病

网友:
把桥补焊下,试试。我补焊了,没用3个月,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