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新款AMD有熟悉的大神吗

楼主(2023-12-13):
拯救者R9000p不触发,锐龙7 5800H边上的32.768晶振,打二极管阻值,一端有0.726,一端无阻值。intel是两端差不多的,新款amd碰得少,这正常吗?

另外+vcccr_soc没有,这个是不是类似于intel的1.05v ME的电压,应该上电就有的待机电压?

网友:
不正常 重置CPU 两端多有组织的

网友:
论坛有am4台式机时序的文 感觉可以参考

网友:
Cpu 虚焊! 重新打球

网友:
Cpu 虚焊! 实锤!重新打球!

网友:
CPU虚焊已经遇见好几台了,害怕就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要重植的。

网友:
这个晶振阻值肯定不对

网友:
32K晶振两端要有波,没有就会导致触发不起来,加焊没用,最好重植!

网友:
这么新的笔记本就拉跨了

网友:
遇到好几台 重新做CPU就可以了

网友:
重做CPU吧  通病了  这个点虚焊

网友:
我也猜是 CPU 虚焊,重植吧

网友:
板子还没完全冷,所以阻值低了一点。左边那个48M的两个阻值相差100多,右边那个两边阻值都是七百多

网友:
谢谢维修分享了,学习了

网友:
不要怀疑,加焊吧

网友:
刚遇见一个,这种加焊的话多少温度合适呢,上部225试了两次不行

网友:
能分享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