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901不识别原装电源

楼主(2023-12-13):
YOGA901不识别原装电源
充电芯片位置进水腐蚀,断线也补好了。用的TYPEC转接头充电正常。但是用原装电源。偶尔可以跳出来充电,闪一下就没有了。,换了几个联想的原装的电源也是一样的。主板上的TYPEC接头也换了。还是不行。那为什么用转接头就行呢,有没有高手给小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确定排除了 那还是主板问题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