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固态硬盘

楼主(2023-12-13):
闲置一个120G的M2固态硬盘,2280大小,笔记本电脑只能安装2240的和一个sata接口的,现在也都使用了,一共才240大小,下图

下面闲置的固态

想着能不能把闲置这个利用起来
有没有合适的转接卡之类的把这个塞到原来机子上那个三星的固态里面?一并sata接口输出?
下面是三星拆机

三星这个固态倒是有4个存储芯片的位置,不过不知道是否兼容,再就是焊接技术也不过关。感觉可能性不大,欢迎讨论。如不可行,权当给大家
一个拆机贴了。

网友A:
不可行。重新买个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重新买个更划算

不可行就算了,也不用新买,那个是换了台式机电脑主板后M2不支持sata协议了,就闲置了

网友B:
照片多有好,赞一个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多有好,赞一个

发帖的有图有真相,没图说不清楚。

网友:
要想实现这种要保证两个硬盘颗粒id一样,然后找到对应的主控的量产工具重新开卡,不是贴上去就能用的

网友:
光驱位或者移动硬盘盒

网友:
没有光驱位,不过今天三星这个好像挂了,识别不了了,看来可以买个sata硬盘盒替换三星的了

网友:
路过,涨见识了.

网友:
图片拍得很好,但还是想说直接换个大点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