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5升级16G内存2014款

楼主(2023-12-13):
Macbookair11寸2014款A1465处理器是4代4650U的,升级内存16G识别为4G,有大老升过可以指导一下么!根据电阻配置表改了参数,RamCfG但是图纸只有只有8G的!原尔必达的颗粒,现在用的三星颗粒!厂家识别电阻以改好,内存识别按改8G改启动卡LOGO!按4G改正常进系统,只能识别4G! 另外CFG3是啥意思呢DIE RAV;AB选项这个一点不明白目前16G有那位大哥改过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意义 需要修改bios 然而改了bios就没法重装苹果系统 会覆盖还会恢复原始内存。所有说没意义 最高8G 除非你用win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 需要修改bios 然而改了bios就没法重装苹果系统 会覆盖还会恢复原始内存。所有说没意义 最高8G 除非你用win系统

看来只能吹下来换8G的颗粒,某宝都说可以上16G的

网友:
14年的我就没搞过16G的,也没看到别人分享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