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土炮干i99300,工欲善其

楼主(2023-12-13):
自制土炮干i9 9300,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CPU核显供电挂了,准备自己换一个玩玩,说干就干,先拆下来看看完不完美再觉得买不买CPU。花了一上午弄的,

网友:
取下来了,目测没有掉点

网友A:
牛B的     这个U  有没有报废哦?

网友B:
拆下来可以,关键是要把好的CPU焊上,不仅要焊点不虚,而且还要板子不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可以,关键是要把好的CPU焊上,不仅要焊点不虚,而且还要板子不变形,,

拆下来的CPU板子变形了,估计温度太高了,底下风枪260度上面我开到了320度,焊上的时候估计不能这么高的温度,等CPU到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的     这个U  有没有报废哦?

这个是坏的u,本来就是报废的,有没有人收?

网友:
牛逼霍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