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显卡驱动

楼主(2023-12-13):
设备管理器里能看见3d视频设备  各种驱动软件识别不到  重装系统刷bios   原机显卡芯片  换新的显卡芯片症状一样  二修机子  不知道原始症状是什么了

焊盘无掉点 焊接没问题毕竟换了个显卡也一样  版号la-l001p rev0.2  会是什么问题啊  没有图纸没有点位 3050ti显卡

网友:
那就是能认到但是不能用 看看显卡的主供电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