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主板15秒关机的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23-12-13):
    一个b450主板故障15秒关机,看到这个故障一般都是想着要秒杀了

15秒关机就是oc检测不对,捡钱一样,

测量南桥各个oc检测电压3.3都正常

然后再测apu的oc检测0v也正常

这下懵逼了,oc检测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哪里下手了,CPU的oc检测有4个针脚,每个针脚测量都没有开路,CPU是好的,那就只有南桥了,测量南桥各个oc阻值也没有开路,阻值正常,难道南桥坏?

于是换南桥,拆掉南桥还测量了各个oc电压到南桥焊盘的点都没有断线

换好南桥故障还是一样,这下真没办法了

然后这个板子陆陆续续折腾了两三天,突然有一次开机没有报15秒关机了,然后想换个U试试又15秒关机了,再装回原来的u也是15秒关机,期间什么都没动,就换了个U

再次测量CPU座的4oc个针脚,没有断线,用洗板水刷一下几个针脚还是一样

但是从刚才那次没有报错来判断故障就是出在针脚上。

用风枪给几个针脚加焊一遍完美解决
可能就是针脚有虚焊,但是又没有完全断开,不装U不受力情况下不断线,导致多次测量都是正常的

网友:
故障在萌芽状态不好修的,见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大费周章,总算是搞定了

网友:
确实厉害了,楼主666

网友:
用风枪给几个针脚加焊一遍完美解决

网友:
amd把南桥大部分作cpu里了

网友:
也修到过同款微信b450主板,测量了桥的oc检测3.3正常,阻值也正常,就以为桥坏了,原来cpu里面还有4路检测,今天看了恍然大悟呀,amd修的少,原来amd cpu也会管理usb。

网友:
15S大神 确实厉害了,楼主666

网友:
感谢经验技术分享!

网友:
确实长见识了,牛

网友:
加热可以。过几天又继续出现了。这种遇到多了

网友:
会返修,相信我

网友:
又学到新思路,谢谢

网友(2024-05-08):
同款主板,但我的是用1200开机一切正常,换到5500就会报15秒,没有思路,OC#和CPU检测引脚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