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提醒大家一下修Surface Pro 4别乱送修

楼主(2023-12-13):
自己的SP4漏电,自己开盖想把C3287那四个电容换掉,手抖把右边的小电容电阻碰飞了几个。不敢搞了,找了个杭州弘睿,明确说了希望补件复原。结果,人家过去直接把两个小IC都清掉了。这种事情真的是吃一堑长一智。也提醒大家别胡乱送修,最好找本地的现场搞。现在的心情,跟吃了苍蝇一样。如果早知道他们这么个搞法,我自己拿电烙铁一摸多省事,还省得花200大元。

补充点内容,刚刚仔细拿放大镜看了下,这帮人做活真的是不留余地的,右侧两个焊盘已经给我刮掉了,大概率拿刀头一顿刮导致的。我起初只是挑屏蔽罩碰到了而已,那个力度不可能刮出那么深的痕迹。

补充内容 (2024-1-4 12:06):
说下后续吧,安装时发现,由于我只寄修主板,主板右上角扬声器的螺丝孔,被用超规的螺丝拧粗了,回来找不到任何一个合适的螺丝,只得用热熔胶辅助固定一下。这帮人的工作态度,真的让人无语。

网友:
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维修的目的是修好,而不是完美控的标准去补件,补完了涛声依旧,你会给他付一毛钱吗?。

当然 如果你这样要求,他明确表示按你的要求做 但是实际并不是,你可以差评他没毛病。如果他当时不置可否,只是说给你修好,那你也不用纠结。

网友A:
不过看你这个发帖,明显不是维修人员啊,最多是一个爱好者,我不相信你在没收到修好的机器之前,你知道拆除两个IC就能修好。如果你有这个能力,想必也不会发去修。自己就搞好了。 这就和划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哪里划线9999美元的故事一样啊

网友B:
我只是提醒一下大家,没事别乱修了,特别是sp4这种,修一次都不知道里面搞成什么样。无论你如何再三强调,人家根本都无视。就跟低价旅游团一样,无论怎样先把客户忽悠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看你这个发帖,明显不是维修人员啊,最多是一个爱好者,我不相信你在没收到修好的机器之前,你知道拆除 ...

电路图点位图都下载好了,你这种怀疑就不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提醒一下大家,没事别乱修了,特别是sp4这种,修一次都不知道里面搞成什么样。无论你如何再三强调, ...

维休斯前几期视频里面说的很清楚啊 ,网上很多都是低价引流。你这算好的了。给你修好且没有狮子大开口。很多低价引流,然后翻脸要高价,不同意就嘎腰子,发回去恐怕就是个料板了 简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休斯前几期视频里面说的很清楚啊 ,网上很多都是低价引流。你这算好的了。给你修好且没有狮子大开口。 ...

我直接发的主板,目前看CPU和内存还在,我这个是顶配的,现在也就这两个件值点钱了。

网友B:
通过这件事,结合早年在电脑城装机被坑的经历,感触太深了,咱国人挣钱真的是不咋讲究。实话说了吧,这次两个金属屏蔽盖都是我打开的,他们只负责大扫除。当时收到快递不到半小时就告诉我修好了,我还问他们是不是按我的要求修的,我还说这帮人手艺太好了,还说回头看到满意的话给他们发红包。结果。。。,200块钱,吃回苍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这件事,结合早年在电脑城装机被坑的经历,感触太深了,咱国人挣钱真的是不咋讲究。实话说了吧,这次两 ...

正常。观亮亮和李君的近况有感,这俩人原本是个受害者,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现在摇身一变去给某某站台,还给小诊所引流给人治晚期癌症,说他们蠢吧,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单纯的蠢,就是硬币的两个面,一面是坏 一面是蠢。 归根到底 就是国人的劣根性。鲁迅说的一点没错。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多高尚,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这些恶,骨子里的。

网友:
杭州X睿...这谁能知道呢。。。愿赌服输。
(穷人爱贪小便宜,偶尔会吃亏。
富人豪爽找的人大多是大神,1000元换一个0201电容,有视频,有师傅身份证照片。出了纠纷还允许你发视频发身份证)

网友C:
一看就是眼高,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眼高,手低,,

我不知道你攻击我是几个意思?我手低我承认,所以才找所谓的专业的。现在看所谓的专业,也不专业,倒是找推脱的理由很专业,回怼很专业。

网友:
我真不知道啥叫“国人劣根性”,意思是外国人都是好人,都是善人,就中国人有劣根性??8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是来中国行善来了?还有这个发帖的楼主,新注册的账号,外行人跑我们维修论坛来,说教我们不要乱送修,修你一块主板,收了200块钱。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一个外行来指导内行,有本事自己修

网友D:
误会了,那两个小IC必须要拆掉,漏电的是IC不是电容,买新件应该买不到,即使更换了,以后还是有隐患,这是设计问题

网友:
好家伙,还你们维修论坛,你家开的呗?!我说是钱的事吗?我说的是现在很多商家无底线,无视客户需求乱修一气。达不到我的要求,可以不接,而不是无视客户乱修。还内行,内行会把焊盘给我刮掉?会把U3206、U3207这两个adux1050-1bcdz-rl7芯片直接刮掉自己留下?害得我还得去马家另购了两片,15一片。

本着良心挣钱很难吗?捅了肋叉子了?没认真读帖就乱喷一气。如果不是这个商家,却来这里代表别人喷人,那真的是劣根性了。不过也难怪,脱胎于电脑城,啥钱不敢挣。

网友:
另外也别自视甚高,这个论坛里,7年前,某个等级高级工程师的会员发的维修经验贴子,完全照抄了我在38hot上的帖子,盗用的图里的写字台、插座我现在还在用。有什么好自豪的。
刚又去看了一眼那个帖子,还是版X,下面一顿吹捧,不脸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误会了,那两个小IC必须要拆掉,漏电的是IC不是电容,买新件应该买不到,即使更换了,以后还是有隐患,这是 ...

这种回帖就比较让人舒服。我不爽的是,再三强调要补件,连发过去的打印的维修诉求都强调补件,直接给我动了大手术,事先知会都不知会一声,不能按我的要求做的话,原路退回有什么难的?挣这个黑心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回帖就比较让人舒服。我不爽的是,再三强调要补件,连发过去的打印的维修诉求都强调补件,直接给我动了大手术,事先知会都不知会一声,不能按我的要求做的话,原路退回有什么难的?挣这个黑心钱。

我就想知道只补件修不好的话你会给钱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只补件修不好的话你会给钱不

别假设这些,他都没问我。就像你去医院治疗腿疼,直接给你截肢而不商量,你觉得正常?

网友:
真不知道维修这行是早就这种做事风格还是最近两年才这样的。

前阵子去修Thinkpad X1C,也是赶上问题频出的一代产品。不开机,去本地修的,倒是查出问题来了,两个电容烧了,短路导致启动不起来。修理方法也是拿烙铁刮了刮焊盘,因为坏掉的电容都是一对儿里面的一个,正面一对反面一对。我也没注意看,人家直接把焊盘空在那里,试了下能开机,就说修好了。回家看了下才发现烧掉了两个电容没补,还是我自己采购的给补上了。而且,把里面十几颗螺丝的螺帽沟槽全拧花了,因为他的螺丝刀太破了。做活都太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