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可以编辑ME替换的工具

楼主(2023-12-13):
UEFITool:详见附件,这个版本是可以直接进行ME替换的。

UEFITool.exe

网友:
这个具体是多少版哦

网友:
具体是多少版本尼

网友:
什么版本的?支持新款的改吗?

网友:
赞一个,实测版本是0.28.0的,支持12代CPU的ME版本到16,再高没得试了,加分

网友A:
直接下载对应的me 选择替换就可以了吗 不需要之前 配置  合成 步骤了?

网友:
给个详细一点的教程·,谢谢·

网友:
最好给个详细的操作步骤

网友:
0.28 是最后能替换的,后面的版本都替换不了了

网友:
在本论坛才知道有me这回事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对应的me 选择替换就可以了吗 不需要之前 配置  合成 步骤了?

不用winhex查找替换了,更简单一些,节省时间

网友(2024-02-23):
下载试试,以前用过这个winhex

网友:
还以为支持新机器  试了一个DELL G15的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