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018打印全黑有均匀小白点

楼主(2023-12-13):
最近买了一台07年产的hp1018库存机,打印页数10页。从卖家那里打出来是全黑,之后我测试了他的原装硒鼓是坏的(估计时间放久了,还给我漏一机器粉),然后用我的新格之格硒鼓换到机器上,发现也是全黑还多了小白点(我的硒鼓肯定没问题,之后还测试了下)。排除硒鼓的问题,机器应该怎么解救呢,恳请各位大佬出出招,我是刚入坑的小白,非专业修理人员,机器大体结构是懂的,也拆过hp几个类型的机器。

网友A:
图片没上传成功,不好意思,上传在评论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上传成功,不好意思,上传在评论里。

那个褶痕是不存在的,就是全黑+小白点。褶痕是我忘了拍照了,完了又翻出来a4纸拍了下。

网友B:
检查下机器与硒鼓的各个触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机器与硒鼓的各个触点。。。

好的 是拽一拽这两根铁丝和按一下右边那个黑色圆纽吗。还是要拆机拿开主板和高压板往里推一推这几个接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 是拽一拽这两根铁丝和按一下右边那个黑色圆纽吗。还是要拆机拿开主板和高压板往里推一推这几个接触 ...

是的。如果这里没问题,那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这里没问题,那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了。

好的谢谢您 我再试下吧 如果是电源板的话就只能找人修了 自己不懂电路。但按理说没用过的机器 电路板也会坏吗 我现在还有一台07年的hp1010在用 板子倒也没问题 很奇怪。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激光器清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