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EX-B365M-V REV 1.00 时不时不亮机

楼主(2023-12-14):
          一片ASUS EX-B365M-V 主板, 故障为时亮时不亮,先来大图和参考的点位图根据参考图跑线路手绘了一张通俗易懂的图片,忘记拍照了,白天补上。如下图:

            1.到手上电测试居然能亮机,拔电关机,过一会儿再试就再也点不亮了,偶尔能亮一次,既然这样,就在它不亮的时候修呗,上电触发开关针,ATX电源转一下就停,可以重复触发,直接测PCLE X1的A11脚为0v,接着测CPU供电为0V,内存供电1.2v正常,因为没有点位图,参考一张EX-B250M-V的点位图和电路图,位置不一样,需要自己跑线,当测到VPP2.5v时也为0V,终于松了一口气。PL2211--位置号名称居然和 B250M-V对得上,实际上在主板的位置不一样,参考图的在内存槽左下侧,我这个在内存槽右下侧,PL2211也就是VPP 2.5V实测0V。如下图:

                                                                                     PL2211的位置如下图,对地值有几百,忘记拍照片了。

2. 打开参考的图纸,先测1脚EN,也就是PQ2202的D极为0V ,如下图:

3.继续测量PQ2202的G极,也就是PQ2203的D极,实测为0.18V,如下图:

4.再测PQ2203的G极,待机时为0V,触发后为0.68V,忘记拍照了。  至此,确定了故障为PQ2202问题,于是用风枪拆下PQ2202,再用万用表审真凶,方法就是 G极先放电,测DS之间的阻值居然正常,有几百(红表笔接S极,黑表笔接D极有一次几百的值)  ,至于怎么放电,不懂得的,在这先卖个关子,实在不行去实地,让黄老师教你怎么放电,注意不是教对女人放电额,看看你们那些不懂的加多少分和鑫豆,老手请飘过,嘿嘿,忘记拍照了。不装PQ2202,上电触发,一直跑到小喇叭发出滴的一声,亮机了。但是不甘心又把PQ2202装回去,上电居然能亮机,也有滴的一声。奇怪了, 这时再去测VPP已经有 2.5V了。关机拔掉电源线,过一会儿再通电触发开关针,又是电源风扇转下就停了,原来就是这家伙有问题 ,导致时亮时不亮,去废板找个丝印带K72的N沟道小芝麻管换上,装上DDR4内存条,不断的触发再关机,每次都有滴的一声,插上硬盘装系统,测试声卡、PCLE X16槽 、网卡、USB接口、键盘都正常。   最后附上亮机图和一张SVIDCLK的波形,如下图:

只测了亮机后SIVDCLK的波形,如下图:

补上手绘图,如下图:(怎么上传之后旋转了90度,要怎么编辑?)

网友A:
用手摸触碰各引脚一起就放电了,或场管放久一点自然放电了,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触碰各引脚一起就放电了,或场管放久一点自然放电了,这样对吗

不对,先给我加分,加鑫豆,到后面我来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触碰各引脚一起就放电了,或场管放久一点自然放电了,这样对吗

短接GS放电?

网友:
鑫智造 主更新  手机点位呢 , 伴侣上面 有这个点位 也挺便宜

网友B:
楼主的内存是3代和4代通用的?
还是你这个内存是3代检测用的条子?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内存是3代和4代通用的?
还是你这个内存是3代检测用的条子?

是的,一般就是,参考而已

网友:
师傅技术不错,修的可以

网友:
一个开启控制管不良而已。把你给兴奋的

网友:
请问跑到VGA灯亮掉电怎么搞。

网友:
vpp2.5 这是内存的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