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28G开卡那一步报错

楼主(2023-12-14):
三星128G固态盘,主控是瑞昱RTS5732DL的,颗粒是闪迪SDYNBIAMA-64G,,更换了好几个工具都是到开卡的那一步出错,手里有3个,都是同样到开卡的那一步报错,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还有这块盘是128G的,为啥自动检测的是64G的?

网友:
1、开卡软件不符
2、颗粒型号选择不对
3、颗粒有损坏,改  自动
4、试试其他设置模式5、正品确实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