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X470GAMINGPLUS 3VSB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23-12-14):
接一片V星 X470主板,待机时3VSB待机芯片发烫,装上CPU不能开机,拆掉CPU可以触发,电压也都有了,奇怪的是拆掉CPU只要开机,待机芯片也不发烫了,只要待机3VSB待机芯片就发烫,测3VSB也不短路,

网友A:
3vsb有短路,先换个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b有短路,先换个u试一下。

3VSB阻值有几百,CPU在别的主板上可以亮机,待机的时候不管装不装CPU  3VSB待机芯片都是发烫的很历害,不装CPU可以触发,装上CPU就不能触发,

网友:
CPU的待机电压你也得看一下的

网友(2024-03-15):
主板电路图发一下

网友:
插上CPU io有没有发出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