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660 通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12-14):
今天接天一张索泰GTX1660,客户描述说 显卡之前已经有问题 偶尔可以正常点亮,后面用着突然就黑屏 就再也点不亮了。

外观没问题没腐蚀,拆开风扇打了各项供电阻值也正常。通电测试 芯片没温度,5V有,1.8V没有,那先排查这个电压,因为1.8V没有的话 后续的电压也不会产生。

1.8V供电芯片的常用的GS9216,找到网友提供图纸,2脚为EN开启信号 测试得电压为0不正常,纸图上看到这个开启信号是经过一个二极管再到一个与逻辑门的4脚,经过跑线路找到背面的与门,测量与门4脚输出电压没用,5脚3.3V正常,

更换与门后 GS9216的2脚开户信号有了,后面各项电压出来了 核芯也有温度了,

上机成功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有没有GS9216脚位图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