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电源不能带载

楼主(2023-12-14):
dc12v电源不能带载,空载电压正常,带个1a的负载电压就掉到10v还吱吱的响,主电容、mos管、辅助供电电容、限流电阻、光耦、tl431都换过还是无解。能想到的都试过。

网友A:
可以的话不妨排查下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不妨排查下主变压器

变压器拆过。简单测量下没有问题。就是这个驱动芯片找不到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带载时电源芯片供电稳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载时电源芯片供电稳定吗

空载芯片供电9.3v。带载最高24.6v、输出12v2.1a。。输出电流在大一点就保护了。这个次级整流应该是同步整流的。标的是5a电流。换了的431后输出不足1a就保护。换回原来的最大也就2.1a

网友C:
驱动芯片nt3136b。网上找不到规格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载芯片供电9.3v。带载最高24.6v、输出12v2.1a。。输出电流在大一点就保护了。这个次级整流应该是同步整 ...

检查 下监测电路吧,按ENO2306-SPEC.pdf(http://www.enhance.com.tw/new/wp ... 09/ENO2306-SPEC.pdf) 12v(11.4v-12.6v) ovp 保护是14.6v,ocp 110%~1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芯片nt3136b。网上找不到规格书

先找到gnd,再找出ocp和ovp引脚位置,按ocp/ovp电压范围就能大概猜出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 下监测电路吧,按ENO2306-SPEC.pdf(http://www.enhance.com.tw/new/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 ...

这个网址打不开呀,需要*词语被过滤*吗?

网友:
建议买个电桥,修电源确实好用,可以测电容,测变压器,

网友E:
红圈的元件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圈的元件要查一下。

红圈的是场管,已经测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
最后在芯片辅助供电串了3个5.1v的稳压管,电流可以上到5a电压11.8v。4a1.9v。3a12v。奇怪的是试过直接串了一个16v的稳压管不启动。2串也不会启动。只有3串才能启动。一开始试着并了1k的电阻也不会启动。不研究了,现在能用就凑合用吧

网友E:
NT3136B芯片供电不足,引发故障
电源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NT3136B芯片供电不足,引发故障
电源型号?

这个贴片二极管是整流作用吧,这个不容易坏吧。

网友:
装的三个稳压二极管是限制电压在16v左右,带载辅助供电电压就是会升高,高到一定电压就会保护了。用稳压二极管来限制电压升高,这样做估计没有过载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片二极管是整流作用吧,这个不容易坏吧。

同时那个4R7贴片电阻也要测试一下,有可能变大或断路

网友F:
变压器、整流管脱焊

网友(2024-02-18):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整流管脱焊

整流管没事。变压器测量没事,电感率没法测

网友G:
变压器“吱吱的响”应该重点检测芯片外围电路,如果吱吱响后开关管过热,检查开关管驱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吱吱的响”应该重点检测芯片外围电路,如果吱吱响后开关管过热,检查开关管驱动电阻

有一点声音不是很大,测试过带负载散热没有问题,只有一点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