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楼主(2023-12-14):
电脑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正常使用中的技嘉B85主板电脑,突然电脑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一会是多长时间?
显示器正常开机画面,进入系统中。
十秒左右,突然黑屏,CPU,电源风扇停止。
再次启动,五秒左右自动关机。
除了主板之外,CPU带集显,CPU风扇,内存,电源,另外加独显,纽扣电池,全部替换法证实正常。
.......
估计主板元件故障?
各位有好主意。
谢谢。

网友:
电源检查了没

网友A:
应该要知道CPU温度到底有多少?

网友:
谢谢关注,手头三个正常工作的电源替换,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知道CPU温度到底有多少?

谢谢,风扇正常转,应该没事,明天拆卸风扇,用手摸摸感受温度.....

网友:
同样的主板  同样的通病,BIOS电池放电清零后,恢复默认。保持电源插排不对主机断电,断电3天以上必二次重启

网友:
查一下io旁边的12V检测

网友:
技嘉通病呀

网友:
建议换张二手主板。

网友:
刷BIOS试试啊

网友:
还真是常见故障,期待有大师指点。

网友:
h61关机会自动启动,睡眠也会,求思路

网友:
查一下电源插座是否有松动,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东拆卸西更换,更新BIOS ,测量稳压电源,SB5V正常,输出3V正常,也不知道哪里,竟然好了,几天了,都正常了。

网友B:
技嘉的bios坏了就会老是重启掉电之类的 刷个试试

网友:
这里有点啰嗦,技嘉主板官网没有对应的BIOS文件,下载相近的,升级时候,显示不匹配不认,网上野路子下载,倒是能够正常升级,可惜没有改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bios坏了就会老是重启掉电之类的 刷个试试

技术准备中

网友:
莫名其妙的好了,大概率以后还是会出现同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