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XBMB8C0

楼主(2023-12-14):
这个机器必须原装适配器或者69脚适配器检测1.8v、以上指示灯亮才能触发

网友(2024-06-13):
转接头,和HP一样  还是和DELL 一样的?  求老哥解答

网友(2024-08-30):
光发个板号吗

网友:
应该可以用惠普原装适配器,电源接口样式、广达主板设计都和暗影精灵差不多

网友(2025-09-18):
感谢分享,实测确实如此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经验 我试过一定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才可以触发开机

网友(2025-11-10):
遇到一例进水到充电部分,确实是这样,修到最后因为没图纸落下个单电池不触发闪充电口指示灯问题,其余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