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星N450GTS CYCLONE 1GD5/OC H BIOS资料

楼主(2023-12-14):
N450GTS Cyclone 1GD5/OC-H 此板上机前打值都正常,没有短路,核心打值有点低, 但也修过几块显卡感觉值都差不多,上电跑码挡FF 9A 应该是显示自检不过,测量各大供电也正常,接口供电5V,DAC没有找到,显存供电1.51,核心供电0.89,PXE供电1.05好像标准是1.2,有点低,但是查了一下资料,也算正常,主板时钟0.4,复位3.3都正常,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有查显卡本体时钟,暂时忽略,然后打值数据线和地址线,都一致,所以想刷一下BIOS,但是发现官网能找到显卡型号,但是找不到BIOS文件,所在想在论坛里看看,有没有大神,有这款显卡的BIOS备份,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供电都出了,你进系统看认没认到核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出了,你进系统看认没认到核心啊

进不了系统,看不到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系统,看不到桌面。

双显卡模式,核显优先,你这完全不会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模式,核显优先,你这完全不会的啊

试过了,核显优先呀,但是独显插6PIN供电就通不过自检,不插,用NVFLASH又扫不出来独显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核显优先呀,但是独显插6PIN供电就通不过自检,不插,用NVFLASH又扫不出来独显信息。

。。。。

核显优先启动就不可能启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显优先启动就不可能启动不了

是真的,设置了核显优先,用的是G41主板,显卡不插6PIN可以显示,一插6PIN就挡代码,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设置了核显优先,用的是G41主板,显卡不插6PIN可以显示,一插6PIN就挡代码,不显示。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但是修了上千张卡,只遇到了两三次这种情况。
问题我也忘记了,但我不太认为你那个卡会是这种问题,概率太低了。
百分之99.9的坏卡核显优先启动都是可以直接点亮的,卡住的概率0.1%吧。
因为如果不能核显启动,那就意味着没法跑测试,直接修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但是修了上千张卡,只遇到了两三次这种情况。
问题我也忘记了,但我不太认为 ...

过两天换块主板试一下

网友:
感谢热心网友无私分享

网友:
刷BIOS不要区分型号吗,还是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刷?

网友C(2024-02-18):
老板,你能修点高级别的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你能修点高级别的卡吗?

练手而以,不求好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