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x240 nm-a091维修

楼主(2023-12-14):
实地学习,老师发了一块think x240的主板按照时序查,待机3v5v正常,ec待机3.3也正常(此ec内部复位),按下开关检查两个3.3v高低高跳变的开关信号,一个给东芝芯片,一个给ec,东芝芯片的高低高跳变信号正常,但ec3.3v的开关信号被拉低到0.7v,查电路图发现,要到ec的开关信号要经过一个二极管,一个3v上拉电阻,拆下元件测量后发现元件都正常,判断ec挂b了,ec为bga封装,拆下芯片,清理焊盘时不小心掉了个点,补了一天焊盘

补了一天焊盘,更换ec成功亮机

网友:
照片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全是手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