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不升压重植修好

楼主(2023-12-14):
A1707不升压求助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290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重植了CD3215????还是重植了什么了吗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重植了什么芯片?

网友:
因该是升压芯片

网友:
升压芯片如果坏了,难道仅仅就是虚焊?

网友:
好技术真的好,!

网友:
背光升压芯片呗,我一般都是加热推一下,好像是也没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