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486 这个芯片这么水吗

楼主(2023-12-14):
从网上分别从两家订了3片 焊上全是短路。无语了 问卖家,卖家一开始也信誓旦旦的说没有问题,后来他也不确定

网友A:
这种情况要怀疑主板是不是有别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找出管脚定义图,拿一片芯片,红接GND,黑打值,看看不上机是不是也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要怀疑主板是不是有别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找出管脚定义图,拿一片芯片,红接GND,黑打值,看 ...

我都订了4-5片了我不会傻到一片都不打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订了4-5片了我不会傻到一片都不打值吧

那你一开始也没说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