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拆掉电池亮机,触发不上电

楼主(2023-12-14):
我有台DELL的E5440版号为LA-9832P 1.0的拆下电池可以上电亮机,但是装上电池触发后不上电,开关到EC的线路没问题,EC也受到了高低高的信号,就是没反应,求告诉什么问题,,,

网友:
查查RTC电路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还没看RTC,看到CC20那里的电路有点进水腐蚀,拆了CC70好了,这个电路是什么,好像不参与触发的问题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学无止境,身为学者的荣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看RTC,看到CC20那里的电路有点进水腐蚀,拆了CC70好了,这个电路是什么,好像不参与触发的问题

能分享修好的成果为楼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