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9TI 电池不放电也不充电,已解决

楼主(2023-12-14):
一开始是客户自己清灰,插电池的时候,电池接口附近有0欧和二个小电感烧了。导致公共点短路,不上电,---
现在我补好之后,可以上电进系统,但是电池不能放电,也不会充电,电池接口有11V电压。

---
系统可以检测到电池,显示96% 电池是好的, 也换了一个。。。一拔就掉电了。
---

我的维修思路,一开始就是错的。。。我说一下正确的解决方法:

一开始就是这三个电阻 我换错了,因为30豪欧的有点难找
我随便找了几个10欧的换上去了,结果,就是出现了,不放电不充电的毛病,
后来我仔细看图纸,发现这个电阻都很小,,我把换好的,修好之后图片发上来,
最好是用原值代换,我是因为时间关系。就找差不多的代换。。
一开始看看这些电阻我以为不是很重要,随便 代换的,结果出事了,而且是自己的原因。。。学习到了

----

网友:
会不会有隔离管烧了?

网友:
这是检测电流的电阻吧,乱换坑定不行的

网友:
我一般也是按体积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