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好用的【可调电源】要满足几个条件?

楼主(2023-12-14):
提问时间:2023年底
主要用途:电脑维修

-----------------------
①电压20V或以上
②电流10A或以上
③电流显示 毫安级别(小数点后 显示3位)
④可编程
⑤可储存 多组 常用数据
⑥OCP过流指示、OVP过压指示、OTP过温指示
⑦电压电流 粗细调节 按钮

⑧……
-----------------------

还有其它需要注意的吗,
欢迎大师傅们补充、指正
谢谢~

网友:
能具备这些条件的电源,已经很牛了

网友:
有个30v.10a就够用。

网友:
确实现在高端本电流都大,5A撑不住

网友:
UTP1310完全满足

网友A:
好像二、三不能同时满足。

另得加一条经久耐用。

网友:
迅维老师傅要不着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没注意这些,一直都是3位数5A30V线性电源用到现在,十几年了

网友:
不提预算只说要求咋指正

网友:
我用的是优利德32V6A差不多了,又想买个10A的。

网友:
30V  5A老掉牙货色了   没有原装电源有的机器进系统都是问题

网友:
用的优利德131032v10A

网友B:
推荐一个性价比电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性价比电源呗

我选了个没性价比的
睿登6012P-W

网友:
自己diy,用那种高精度的可调电源表头,配个大功率电源,比品牌电源有性价比

网友:
不用显示那么多,我觉得小数点后两位就够了。看看我这个30v 20A就显示后两位就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二、三不能同时满足。

另得加一条经久耐用。

可以满足的,睿登6012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满足的,睿登6012p

查了一下下你说的睿登6012p,最低配的都要1000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一下下你说的睿登6012p,最低配的都要1000多呢

表头572元(据说首发才299,黑啊!)
全套900元左右

网友:
现在游戏本动不动都是200多瓦电源,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好像现在也贵了

网友:
可以看看台表,精度绝对高。

网友:
我还再用十几年前的 5A 电流的,很多机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