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正常使用中黑屏

楼主(2023-12-14):
11月中旬升级组装的台式机,13700kf淘宝散片+讯景7900xtx京东自营,主板V星Z690刀锋ddr4京东自营,电源先马ATX3.0 1000w京东自营。开机启动使用一切正常,但启动后一段时间会突然黑屏,主机正常运行,键盘鼠标无反应,只能强行重启。重启后使用依旧一切正常,事件查看器显示黑屏期间没有任何错误或关键事件,但是发现在正常使用时会显示一条事件ID为1的“发现硬件错误”的信息,来源为WHEA-logger。小概率会再次黑屏,但几乎很少碰到二次黑屏。图吧工具箱fpu单烤30分钟正常,甜甜圈烤鸡20分钟也没有报错。根据事件查看器的报错一直怀疑是内存问题,所以换了三次不同品牌的内存,最后换成了产品型号在V星官网显示主板适配的十铨32*2,但颗粒跟V星官网显示的十铨该型号内存不一样,可能是不同批次的原因,客服告知应该不影响适配。然而每次更换内存后问题仍旧存在。

现在还有CPU、显卡和电源没有更换过。但本人是在11中旬升级前先更换的7900xtx+1000w电源,当时更换后主机就出现了每天启动后不定时黑屏关机且自动重启的问题。当时怀疑是主板供电不足,所以升级了配置,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因为在更换配件上已经耗费了不少精力,为了尽量省事只能来这问问有没有了解的老哥,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不就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B:
这是软件问题。。。升级下就解决了
(到你的主板的厂商网站下载比你现在更新版的Intel ME驱动升级现有的,然后重新启动下Windows就可以了。我猜对概率是99%,试一下吧。猜对了就给我发个红包,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是软件问题。。。升级下就解决了
(到你的主板的厂商网站下载比你现在更新版的Intel ME驱动升级现有的, ...

Intel ME驱动是在“BIOS/Firmware”下。
(以后这类小问题,自己没碰到过,就别浪费时间折腾了,问下别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Intel ME驱动是在“BIOS/Firmware”下。
(以后这类小问题,自己没碰到过,就别浪费时间折腾了,问下别 ...

哦,你是新人啊
(那就再补充个小常识:ME驱动是和BIOS配套的[也就是厂家同时更新这两玩意,所以你要升级也要配套。最简单的就是升级两个的最新版],不然你的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ME驱动和BIOS的关系:Intel发现驱动问题,就发布新版。然后BIOS厂家也更新他们的BIOS发布对应新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你是新人啊
(那就再补充个小常识:ME驱动是和BIOS配套的[也就是厂家同时更新这两玩意,所以你要升级 ...

我的MSI center早就把所有必需驱动升级到最新了,甚至比官网公布的版本还要新一些。bios也手刷了最新的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显卡的问题吗

我现在也比较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但搜遍网络好像都没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MSI center早就把所有必需驱动升级到最新了,甚至比官网公布的版本还要新一些。bios也手刷了最新的版 ...

你还是没理解配套(BIOS版本号,ME版本号)和主板厂家网站BIOS/Firmware的重要性啊,你继续折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理解配套(BIOS版本号,ME版本号)和主板厂家网站BIOS/Firmware的重要性啊,你继续折腾吧

按你说的,我确实看到了官网最新bios下的firmware,不过下载下来的更新软件显示我已安装的就是软件携带的这个版本,但和msi center检测显示的ME版本不一样。msi center也是最新版,所以我不清楚是不是他没检测出来。但我还是更新了一下,重启进bios界面看了一眼也确认了me版本是对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你说的,我确实看到了官网最新bios下的firmware,不过下载下来的更新软件显示我已安装的就是软件携带的 ...

把你的BIOS版本和ME版本拍照发上来。
(这两个是最基本事实,没有就不好判断了。不匹配有bug的情况很多,但是没问题的很少,因为7900xtx很新。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google下跟你硬件一样没问题的人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IOS和哪个版本的ME,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这边还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视频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不带集显,就多了个故障因素,不然去掉独显,分析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比较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但搜遍网络好像都没碰到过类似的

我遇到过这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AMD的显卡,各种测试都正常,但是正常使用比如浏览器打开个网页,或者做个文件什么的,或者放着不动都黑屏,有时键盘能用,有时没反应,升级BIOS,换电源,内存以后问题依旧,最后就是更换显卡解决的问题,后来问题显卡就被便宜卖咸鱼了,我是不敢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BIOS版本和ME版本拍照发上来。
(这两个是最基本事实,没有就不好判断了。不匹配有bug的情况很多 ...

msi center显示的系统信息,其中bios版本我看过主板bios界面,是一致的没有问题。ME驱动版本msi center显示的不对,应该是第一张图,主板bios显示的也是第一张图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AMD的显卡,各种测试都正常,但是正常使用比如浏览器打开个网页,或者做 ...

我在b站看到过有人说类似的情况,也确实有很多次我是在低负载的情况下黑屏,但高负载下也有。所以如果还是排查不出来问题,我只能先考虑把显卡寄回。

网友B:
网站上最新的正式版(网站的截图即可)
  ME Driver: 版本号图片
  BIOS: 版本号图片
机器上安装的版本(机器的最好拍照)
  ME Driver:进设备管理器看
  BIOS:进bios看

你提供上面的信息,别人才能判断你安装的是否有问题
(7900XTX如果不开光追的话是不错的显卡,要换4090那就非常简单了[不需要自己折腾软件问题],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站上最新的正式版(网站的截图即可)
  ME Driver: 版本号图片
  BIOS: 版本号图片

感谢提醒,去设备驱动器看了一眼(昨天没找到ME),好像ME的驱动版本对不上。我应该先卸载这个版本,再重装官网对应的版本吗?刚才看了另一个帖子,说ME更新不当会导致电脑成板砖,有些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站上最新的正式版(网站的截图即可)
  ME Driver: 版本号图片
  BIOS: 版本号图片

几分钟前又黑屏卡死了,趁重启的功夫正好拍一下bios,确认了我昨天没有看错。

网友B:
BIOS和ME对上后,FreeSync(对显示器兼容很差,黑屏然后恢复...)最好也关闭。
BIOS和ME更新都是断电就砖...

最后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去折腾旧版本的BIOS和ME了。我就遇到最新的正式版黑屏,但是旧的没问题。。。AMD的东西用户体验就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和ME对上后,FreeSync(对显示器兼容很差,黑屏然后恢复...)最好也关闭。
BIOS和ME更新都是断电就砖...

那这样算是对上了吗?me版本应该以设备管理器的为准,还是bios为准?如果bios是对的,为啥设备管理器识别错误,是原先版本的驱动没有被卸载干净吗?我是否需要在设备管理器卸载后重新安装对应的版本?
另外,freesync我的理解不是兼容差会导致短暂黑屏后恢复嘛,然而会导致黑屏卡死无反应?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新主板自带的bios是1.0版,那就安装对应的me是0.9版(安装后重启window在设备管理器可看到对应的是1.0.9.0版)。
发现有问题就去更新bios的下一版(更新一点的版本),和对应me。

估计你是一下就都搞到了最新版。。。这就非常麻烦了,要降级,一般用户不建议折腾
(bios更新是很重要的。厂家都会提醒,没问题不要更新,非要更新也不要一下就最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新主板自带的bios是1.0版,那就安装对应的me是0.9版(安装后重启window在设备管理器可看到对应 ...

想私聊省事,结果24小时还有限制我是没想到的。那么你说的降级,是否就是卸载重装驱动呢?你说的bios1.0版,但me是0.9版,那按我的理解不是bios和me版本又不对应了吗?我如果现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是不是就是在设备管理器卸载这个ME驱动,然后用V星官网提供的me驱动重新安装呢?但是如果在设备管理器直接卸载这个驱动,会不会直接导致系统故障乃至板砖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新主板自带的bios是1.0版,那就安装对应的me是0.9版(安装后重启window在设备管理器可看到对应 ...

我好像稍微有点明白了,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那个应该是MEI驱动,是ME firmware的类似底层框架的驱动,所以跟ME的版本号连格式也不一样。事实上我应该MEI驱动是最新的版本没错,而ME firmware也应该是bios对应的正确版本,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msi center和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MEI的驱动版本,而bios显示的是ME firmware 的版本。不清楚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稍微有点明白了,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那个应该是MEI驱动,是ME firmware的类似底层框架的驱动,所以 ...

我把me固件当作是bios的一部分理解(都是主板厂家提供),me驱动是intel提供的。
我遇到的是bios和me驱动最新的黑屏,旧的bios和me驱动正常。

网友:
看了,学习,BIOS就完了啊,多出个ME,锦上添花?

网友:
电源 或显卡可能性大吧

网友:
显卡怎么样

网友:
京东售后换新了显卡,上机后使用了四天,没有再出现黑屏死机的问题,CPU内存超频也没问题,就连同样设置下平时玩的游戏帧率都比之前高了,基本可以确认是显卡问题,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