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TI 4G 现存报错 B1位置

楼主(2023-12-14):
1050TI 4G  现存报错 B1位置

故障是A0 B1报错   拆下颗粒 测量数据和地址线,AO数据线对地无穷大 ,加焊核心后组织正常 ,

B1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 ,显存也没问题,报错 1982080 一直是这个数值报错, 周围电阻
R118  40.2R
R117 40.2R
R116  10K R
R528 121R
R115 10K
阻值正常 没断线    请问下各位同行,还有什么位置可以查,VX1050ti飙风  4GV1

网友A:
点位所有有用的点都测试,复位和verf   换显存,不行的话核心通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所有有用的点都测试,复位和verf   换显存,不行的话核心通道坏了

谢谢  显存换过了,数值一样 没有变化,  VERF   RESET 我都测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