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A-J551P,LA-K321P两款主板5V短路通病一般烧坏芯片位置

楼主(2023-12-14):
板号LA-J551P  5V短路一般烧坏芯片位置

板号LA-K321P  5V短路一般烧坏芯片位置小贴纸贴的位置

网友A:
修好能收多少,同行两、三百可行?

网友B:
没标注完,还有转换芯片坏

网友C:
有的也烧U  原因不明

网友:
  这么整5v烧了个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标注完,还有转换芯片坏

修好过了段时间发的,有的忘记一两个忘记标了

网友:
修过。。。楼主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
玻璃芯片惹得祸

网友D:
全拆完了它还是56阻值,神马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拆完了它还是56阻值,神马情况

我的是49o,你搞定了没

网友(2024-01-15):
是不是5V相当芯片被19V击穿,只有这种情况才能烧一大片。

网友(2024-03-09):
我也遇到台 目前机器点亮了 声卡烧了 没声音!

网友F:
手里一台AMD的机器, TYPEC供电,也是烧5V,烧了后面一大片,目前还没有搞定,不知道CPU是否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一台AMD的机器, TYPEC供电,也是烧5V,烧了后面一大片,目前还没有搞定,不知道CPU是否挂了

对了,板号是J701P。

网友:
玻璃芯片换了就好了嘛

网友G(2024-04-30):
这款主板垃圾,以后看到了不修,第一次接5V供电后面一个小电容击穿了,以为秒杀了,结果才是恶梦的开始,换了电容一通电大短冒烟,亏大发了,整个5V烧完了,最后还给客户没修了

网友:
65994A 声卡  G2894一般这三个都会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的也烧U  原因不明

有的3V短路的,就烧U了

网友:
tpyc就是大坑,最后笔记本厂家还得弄回老是电源接口稳当些

网友(2024-06-14):
哈哈 玻璃芯片和声卡是肯定会烧的。刚修到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有的也烧U  遇到过

网友:
我遇见还有烧内存供电的,玻璃芯片,5v,声卡。反正是一堆

网友:
烧了四个芯片 不读硬盘欸

网友I:
为什么我修了几台  3v都没短 CPU还是发热不亮  要么CPU不出供电

网友(2024-07-15):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修了几台  3v都没短 CPU还是发热不亮  要么CPU不出供电

还有芯片坏了吧 打组织可以知道的啊

网友:
转换芯片和内存旁边的那个供电芯片,这款机器主要烧UT1 UA1 U10 UC5附带着PU251 U9最坏就是CPU

网友(2024-08-24):
烧得有点多,,,,,,,,,,,,,,,,,

网友:
相关电路都烧了个遍  ...

网友J:
修了一个3V短路,死活找不到哪短路了

网友K:
LA-K321P  LA-J551P 图纸 点位

LA-J551P密码 2019S550LNV.pdf

LA-J551P.cad

小新Air 14ITL LA-K321P.pdf

网友L:
我也遇到一台烧内存1.2V供电的,不知道内存颗粒有没有烧坏,拆了1.2V内存供电芯片,1.2V阻抗还是有点偏低了,等芯片到了试试看。

网友M:
今天也碰到了,烧了好多

网友(2024-09-23):
福利来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一台烧内存1.2V供电的,不知道内存颗粒有没有烧坏,拆了1.2V内存供电芯片,1.2V阻抗还是有点偏低了 ...

换了内存1.2V供电芯片,现在1.2V正常了,但是还是卡内存,电流0.8A , 量了内存供电2.5V,1.2V,0.6V都正常, CLK和RST都不正常,搞不清是U的问题还是内存颗粒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天也碰到了,烧了好多

帮忙量一下内存1.2V对地阻值是多少,我的量出来是34欧左右,感觉有点偏低了。

网友(2024-11-13):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49o,你搞定了没

ec 我手上遇上一个ec也烧了 换了之后进系统死机 在BIOS里面重启也死机 不知道是U坏了 还是BIOS  还是ECbios 找了好几个BIOS 刷了都不亮  原机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了一个3V短路,死活找不到哪短路了

我也是  断节点  3v正常有  一连节点变2v 芯片发热

网友(2025-01-17):
引用 网友A:
修好能收多少,同行两、三百可行?

最低300了,除非你料板多

网友(2025-03-23):
引用 网友H:
有的3V短路的,就烧U了

兄弟3V对地是不是应该100欧以上,我的5V烧的拆完了,3V只有28欧,烧机CPU微热,但是3V可以出来

网友(2025-05-24):
感谢楼主分享,碰到一台同样故障的,5V短路,明显看到好几个芯片烧坏了,手上没芯片,同行收不上价,懒得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主板垃圾,以后看到了不修,第一次接5V供电后面一个小电容击穿了,以为秒杀了,结果才是恶梦的开始,换 ...

一样的碰到了,,  真不明白,本来5V上一个电容短路了,换完,3V5V都短路,莫名其妙

网友(2025-07-18):
引用 网友K:
LA-K321P  LA-J551P 图纸 点位

cad文件用什么打开?下了鑫智造找不到打开本地文件的地方

网友(2025-10-03):
这款机就是垃圾,今天刚修到,K321P 放弃了,待机0.18A 摸到U10发烫,测得5V只有18欧,拆了U10 3.3V 5V阻值都正常,没换芯片直接把 3M连到3S 5M连到 5S 触发0.62A上不 去,不显,显卡供电出来了,3V 5V出来了,CPU没有供电,摸到铜管很热,估计U佳了吧,同行的就没搞了。
以前碰到二台是没有公共端 看到TYPE-C接口的就头大,看到有个备用接口 ,直接电钻在旁边开个圆口 换个 充电器给顾客拉到。

网友(2025-12-25):
这个机器 不但5V烧了 3.3V也烧了 现在声卡也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