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显卡插槽,但是不知道怎么取下来

楼主(2023-12-15):
想换显卡插槽,但是不知道怎么取下来,我看网上说先把塑料取下来,但是怎么弄下来呢?

网友A:
锡炉,了解一下。如果用烙铁那是很费时间的,也很考验水平。

网友B:
用锡炉啊。没有锡炉就暴力拆了,拿个非常锋利的水口钳,把塑料一点一点剪掉,剩下的针脚用烙铁处理,最后再通孔,非常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锡炉啊。没有锡炉就暴力拆了,拿个非常锋利的水口钳,把塑料一点一点剪掉,剩下的针脚用烙铁处理,最后再 ...

可不可以把插槽吹融化一点,然后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炉,了解一下。如果用烙铁那是很费时间的,也很考验水平。

就是因为没有锡炉。。。。。。

网友C:
用老虎钳把塑料拔掉,然后用风枪慢慢拆针脚,再吸孔

网友:
快克853+861dw+补有铅锡+amtech559焊    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老虎钳把塑料拔掉,然后用风枪慢慢拆针脚,再吸孔

我一块老97主板内存槽坏了,拿华硕售后用锡炉都给干掉废了,手工就不要试了

网友:
锡炉其实也不太好换

网友:
换这个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