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701 放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3-12-15):
   同行送的 提示适配器不识别每次开机 要按esc开机。  可以充电,报价 150  以为最多就是换个ec   ,it8226--192    去买了ec    带程序55  全新  45   买一个全新的ec 开不报适配器错误可以开机了。
以为好了 ,结果插上电池不开机,  经过询问说是之前就是这个问题,找人修好就适配器报错了,。。。。。。。。。。。。。。换过充电芯片,找个以前坏的电池同时用适配器也不开机,电池插入BATT_TEMP 为 0v  不插为3.3v
单独插上电池,同时插适配器都不触发
请教请教有没有遇到的

换回原来的 ec 也是不开机   并且  适配器报错

已经解决发帖说明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3868-1-1.html

网友A:
测adapter_id信号电压,正常应该2V多点,1V多就是不行,还要这个信号测到EC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adapter_id信号电压,正常应该2V多点,1V多就是不行,还要这个信号测到EC是否断线

换ec 不报错了 换回报错现在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