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的小故障汇总

楼主(2023-12-15):
第一个1060 3g 的显卡,开机HDMI 没显示,dvi 有显示,但字体不对,进系统不装驱动可以显示,装了驱动,dvi和HDMI 接口都是显示器只有背光,无图像。

检测后发现U37 损坏。原理如图。

因为5V 不正常,会导致显卡读不到显示器的数据。
第二个主板,这个是某个收银机的上的。先看故障

这个不是发财电容。直接更换芯片

这个主板待机12 v ,开机后才会有5V .这东西一般应该没人修,我简单备注一下。

下一个主板h410m-s2 ,开机不触发,这个主板不装CPU也是不能触发的。故障点

2.5V 电容短路

直接更换一个电容,正常开机

同样问题的,还有这个主板,这个主板的原始故障,开机就掉电,经检查两个BIOS 芯片都不能读写,更换BIOS (要原型号更换)芯片后,还是掉电。最后查出也是2.5v 电容短路。

1060 显卡,开机卡B2 ,过了很久很久,跳过B2 ,显示器背光都没有。盲测没有测试结果。
仔细检查,发现这里摔了,断线了。图片是我扣了电容后拍的。

维修好后的照片忘记拍了,直接从电感位置用0欧姆电阻飞过去的,没有补线。
参考图纸如下。

写这些只为了大家维修的时候,可能会碰到这种类似的故障,有个快速的维修方向。像后面这个断线的,我是看了好久才看出来的。当时电容是在主板上的。只是我用万用表去点这个电容的时候,发现电容两端居然没有电压,然后就怀疑断线了。

 会员6175100鑫豆2024-9-8 17:07
 会员1324787100鑫豆2024-4-10 07:53
 会员1194657100鑫豆2024-1-9 20:13
 会员1485339100鑫豆2024-1-6 00:02
 会员832397100鑫豆2023-12-24 08:48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电容短路那个是电容烧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实属大吊了

网友:
可以可以值得收藏,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分享。搜藏备用。

网友:
感谢分享,学到了

网友:
技术过硬,经常修各种各样的机器

网友:
一路通杀,大家风范

网友:
可以,学到了,虽然我不修,但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A:
h410m-s2 ,开机不触发,楼主是怎么定位到是2_5LEVEL短路的,这个电压看了下只有VCCSA和VCCIO用到了,按正常思路肯定是去修触发电路了,如果说是因为该因脚短路导致IO工作不正常,那么这个地方短路坏的好隐晦,这种情况下楼主是不是触发电路电压都是正常的,然后IO没用跳变,换了IO也不行,才慢慢查IO周边电路才发现的这个问题?期望楼主回复

网友:
楼主很厉害,显卡也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h410m-s2 ,开机不触发,楼主是怎么定位到是2_5LEVEL短路的,这个电压看了下只有VCCSA和VCCIO用到了,按正常 ...

最开始我也是没注意到这个电压的。我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拿着万用去点电容,发现阻值不正常。就发现是这个2.5V 电压电容短路了,在维修图纸上又有标注,然后每次不管开机或不开机的主板,我都会打值和测电压。

网友:
大师傅级别的,谢谢分享

网友:
相对来说供电问题,还算是比较好测量的了

网友:
技术大牛老司机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乐华原机LED32C820三合一主板数椐(转帖)

网友:
高手啊,感谢分享,

网友:
就要不断的折腾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