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搬板失败

楼主(2023-12-15):
收来的主板,卖家描述加焊音频后小电流不开机了,到手发现定电流60ma,有时30ma,感觉有可能电感虚焊,在cpu位置用点力按压几次之后,突然大电流300起跳,电流能上到500ma左右,cpu发烫,没办法只好搬板,

搬板后电流0-60-120-200循环跳变,不亮白苹果,不进恢复模式,不装硬盘可以进dfu,是不是cpu挂掉了,还是上盖坏了。
爱思刷机4014。

网友A:
这还搬个猫啊,这机器那么便宜

网友:
可以进dfu cpu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搬个猫啊,这机器那么便宜

楼主是安阳什么地方的?咱们是老乡啊。

网友:
7就不搬板了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也不知道多用力 CPU已经升天了吧 每次刷机报错都是4014?

网友B:
不装CPU刷机看下能不能刷亮白苹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刷机看下能不能刷亮白苹果。

不装cpu能联机???

网友D(2024-01-15):
引用 网友B:
不装CPU刷机看下能不能刷亮白苹果。

那能省好多钱不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能省好多钱不用cpu

回复错了,是不装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cpu能联机???

回复错了,是不装硬盘

网友(2024-03-07):
听电流描述是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