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个板子开机屏幕能亮但是进入

楼主(2023-12-15):
目前这个板子开机屏幕能亮但是进入系统后黑屏,触摸功能正常,外接HDMI能正常显示,知道怎么维修的大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hdmi能用cpu基本没问题,如果刷过机或者是换过屏的话屏驱动程序对不对。
屏供电,数据线波形这些排除一下。

网友:
先考虑屏的问题吧。或者edid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能用cpu基本没问题,如果刷过机或者是换过屏的话屏驱动程序对不对。
屏供电,数据线波形这些排除一下。

没有换过屏,目前我发现是进入系统后背光不亮了,用强光手电可以清楚的看到屏幕是有图像显示的